求助:S7-400压力变送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10-11):
我工作的公司用的是S7-400,这次停产维修开机后,系统中的所有压力变送器都显示0.00%,测量电压都正常,同一模块中的温度变送器都有显示,如用外加24V电源显示正常(证明压力变送器没坏),屏蔽接地、仪表接地、仪表接屏蔽、两端接地、一端接地都试过了,就是不行。应该是一个干扰问题,请问有那位大哥能帮帮小弟,真是感激万分!!!

网友A:
在外部输入信号确认正常的情况下,如果所有通道都是稳定、准确的0.00%,可能不是干扰的问题,应检查该模块是否正常,及模块的组态是否与输入信号一致。
另外,根据经验,SIEMENS的PLC模拟量输入应加配电器或隔离器,以减少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