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伺服编码器线和动力线等的制作有什么严格的要求么?

楼主(2006-10-11):
现在的伺服编码器线和动力线很多客户因为价格的考虑要选用国产的(也就是代理商拿插头出去焊接的),但是很多的焊接出来的线出现不专业,有些该双绞的不双绞,该屏蔽的不屏蔽,可能也跟做线人员的专业性有关,有些不严格按照要求完成,而产生出现伺服出现莫名其妙的干扰等意想不到的问题。让客户认为伺服本身出现问题,我自己就碰到过几起这样的事情,严重点客户都丢了!后来换了个专门做这种伺服线的,哪个哥们以前就是卖伺服的,自己弄了个专门焊线的公司,他做的线非常专业估计是以前卖伺服做线得的经验,呵呵!大家要给我留言我可以给你他的联系方式!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碰到过这种情况,想做个调查!

楼主:
我的邮箱fig5888@yahoo.com.cn 有问题可以个做线的联系方式

网友A:
有点夸张了吧,伺服驱动器厂家内部应该而且能够解决的问题
电机厂家也可以的

网友B:
我的感觉是编码器线对应、使用屏蔽线,动力线一一对应即可,一句话:按照使用说明书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的--我从来都自己焊线的

网友A:
我的留言怎么不见了?
楼主太夸张了吧
驱动器、电机生产厂家都可以做到啊

网友C:
是有一点夸张!我们的伺服马达信号线都是自己做的啊,我看用的也不错,而且我们公司用的伺服的机台也比较多,伺服马达的用量也达到500台,信号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也没有出现说伺服不稳定的现象啊!最主要的就是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去焊接。这则好像有自我推销之嫌吧!

楼主:
电机厂商做到的是他们自己的那侧接头,但是中间那根连线除非你用原装的,我个人确实碰到不少因线的问题出现干扰和一些问题啊,可能你们自己焊的比较好吧,我说的是很多伺服代理给客户配的线很多都不规范,所以容易出问题!

网友D:
编码器用屏蔽线,动力线用护套线就可以了 .如果可以离的远点那就最好了,没什么更高的要求.

楼主:
不是简单的屏蔽就可以了,还需要双绞。而且线在生产的时候要特别主要必须双绞严格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E:
我是搞伺服驱动器的,以下说下我的感触:
动力线一般要求有足够的直径,尤其是PE需要特别注意;外边加护套就可以了,其他没什么要求。
至于编码器,要求用双绞屏蔽线,把对应信号两两胶合在一起;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线不能太长,最好在8-10m以内;最好是把电源信号和地信号多连接几跟。还有就是PE,这个不好说的,一般是两端连接效果最好,但也可能需要单端连接,也可能不用连接,最好对比试验一下。

网友D:
浪浪儿说的很有道理.但实际用也不会注意太多,可能是用的太多了,烦不了的缘故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