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专家:两个按钮相距700米,怎么实现联锁控制?

楼主(2006-10-11):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相距7米也是一样的接线

网友A:
是7千米,相距7千米也是一样的接线

网友B:
是一样的接线

网友C:
其时楼主提出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在实际中解决他真的费工夫。
我们可以讨论用无线的方式。700米的线也不偏宜,也很费功的。
楼主提的好。

网友D:
无论多少米,都到控制装置去解决。按钮只是主令电器,近距离可以做机械连锁或增加触点连锁,远距离不可能做。

网友E:
这么远的距离,要考虑线阻.

网友F:
我这350米,用1.5平的线

网友G:
作个记号,等着看

网友H:
700米的两芯线对于交流电路来说既存在电阻,也存在一个也许不能忽视的分布电容,如果你的控制电路回路阻抗够大,它也许就相当于接通了,我的一次经历就是远地的停止按钮停不了启动了的自锁电路,后来选用线圈阻抗小的更大功率的接触器解决问题.因此建议你用直流控制电源,但这时也要注意两芯线上的电阻在工作时的压降会不会影响继电器的动作,反正电路中你要有阻抗的概念.

网友I:
两边分别用接触器把他转换成开关型号传输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J:
同意1楼和2楼,700米的装置有得是,没听说要怎么特别接线的.

网友K:
同意 winter938:
可以用线圈电压36V的接触器

网友L:
700m对AC200V来说,电压降不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M:
楼主提的问题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
1、700米线成本也不低
2、杆路的施工
3、施工的成本
检修的麻烦,线挂断或杆路倒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看是什么环境了。
远远大于无线的成本,而且还不可靠稳定。可以考虑无线开关模块。既简单,价格低,维护很简单。

网友N:
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控制点的话,建议采用总线,联锁用软件实现,否则就只有接线了

网友C:
其时这个问题只要采用无线开关模块,输出用继电器无源接点信号联锁.这里只是无线开关模块要双向发接的.目前市面上有卖的,只是发射功率要选大的.
拉线成本高,不易维护.并不可靠的.

网友O:
我同意楼上大哥的说法!

网友P:
接线与距离无关。

网友Q:
没碰到过这么远的,好象有点麻烦,

网友R:
如果线路长影响工作!可以考虑加中间继电器码!应该可以解决!
学习!看看高手的方案!

网友S:
我还没想过做这么 长的呢

网友T:
你的是什么设备哦!相距700米,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U:
你是想节约成本还是太远了没法接(过公路,河流等)

网友V:
无线开关模块,如果抗干扰性能可以的话应该是首选

网友W(2006-11-10):
看你环境的了,取有线或无线的

网友X:
什么设备呀,要700米,倒

网友Y:
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不简单。既要考虑线路阻抗,线路压降,还要考虑干扰等因素。楼上说的用36V直流不可取,上面说的用无线性价比似乎太高。各位都把这个问题想得太复杂话,太理想化,什么过河啊,什么翻山啊。

网友Z:
铁路站场设备经常有这么远的距离

网友AA:
加无线电信号

网友AB:
我想7M 和700M没有什么!!!
你可用电脑编程;软体来实现;我想价位很高!!

网友AC:
额定电流600安的接触器其起动功率为5000多VA,吸合功率才70W,也就是一 二百VA。只要接触器刚吸合瞬间线圈电压,不低于线圈额电压的85%接触器就能正常工作。如果接触器太大怕其吸合瞬间造成线圈两端电压低于85%下而不能吸合,可适当增大控制线路导线截面或用中间继电器替代被控接触器,再用中间继电器驱动接触器。所以不要考虑的太复杂了。另外若怕出现winter938提出的问题可将控制回路电压选取为AC 220V就行了。

网友AD:
废话,电话打到美国怎么办

网友AE:
使用直流中继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AF:
是按钮连锁还是接触器连锁,还是近控加远控。
建议一个按钮在本地取电源,另一个按钮在异地取电源,这样按钮之间的连线只用一根,减小线电阻,然后在接触器前加中继互锁,防止短路。

网友AG:
我不明是有客观原因不便拉线,还是线太贵了.我想还是用无线信号开关控制器.不过,是现场不能有信号干扰.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