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马机的控制???

楼主(2006-10-11):
   有人要我用变频器控制个跑马机(搏彩机),工作原理是:跑马机是个直径为两米,中间是个750W的电机,电机带动一标杆,与钟表的指针一样(上面有个马头)圆盘四周标有50个投彩孔,每个孔对应变频率的一(1HZ).....现在怎样做到让它在启动后随主人的意愿要求停止任何一个频率上,.....我想想也不可能,要停止时必须是0HZ呀,不可能停在10HZ吧.....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办法了.......
    朋友说:该机是与香港奥门的搏彩机设想是一样的.....难哦

网友A:
用编码器和plc

网友B:
搞半天,原来真的都是骗人的玩意啊。。。。。。
做人要厚道呀。。。。。。

网友C:
‘圆盘四周标有50个投彩孔,每个孔对应变频率的一HZ’——概念错误。应该是每个孔对应一个固定转角,对电机的控制是给定转角的位置控制。游戏机的控制高级的(带图象处理)用68K,简单的用8051,没有用 PLC的。一是量产成本高,二是功能欠缺。 参与此贴是出于技术角度。其实游戏机行内人都知道,按摊主的意愿控制机器运行是公开的秘密,凡是带处理器的基本都有这个功能。 你还会去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