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跟随误差的问题

楼主(2006-10-12):
在伺服电机的控制中常听到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和跟随误差,它们到底什么含义,又有什么联系,什么情况下要调节或叫加上速度前馈,加速度前馈,出现跟随误差报警该调什么参数

网友A:
速度前馈:根据规划速度计算的输出量
加速度前馈:根据规划的加速度计算的输出量
和跟随误差:规划值与电机实际值的偏差

网友B(2010-09-11):
我现在调试中出现了“跟随误差”超差报警,该怎样调呢?

网友C:
提高增益,或者降低指令速度和加速度。

网友A:
我现在调试中出现了“跟随误差”超差报警,该怎样调呢?

这就是跟不上,落太远了。增加增益,提高跟随能力,就不会落太远。降低速度,也不会落太远。

网友D:
跟随误差报警的域也可以设置哦,一般在起停时,跟随误差会比较大。负载较大的系统,加速过程中动态误差会有些大,在其他性能调试ok的情况下,适当放大跟随误差的域,也算治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