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ONCEPT授权的问题

楼主(2006-10-12):
我厂有一台工控机去年进行了CONCEPT2.6的授权,因前几天工控机突然死机后无法重新启动,启动过程中无法通过硬件检测,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检查。一共做了以下的工作:机箱吹灰、CPU风扇及散热片更换、内存条重新拔插了一遍、CMOS放电(不知道是不是放电了,因没找到CMOS放电的跳线,只是估摸着短了一下电池旁边的插子)。因为还是起不了机,将硬盘换到其它工控机上试验硬盘及系统没有故障,但CONCEPT提示过期。最后又检查CPU,在拿下散热片时,CPU粘在散热片上一起拿下来了,把CPU重新装上后,恢复系统,开机正常,但CONCEPT却提示过期,请问有哪位高人知道为什么?系统没重装、硬件未更换,授权却丢了,且再用以前的授权号也是错误的了。希望版主及各位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A:
在安装CONCEPT2.6的授权时,是否正确安装,每次运行CONCEPT时,有无提示"未受权",在未授权情况下客运行15天,可重新安装CONCEPT或再做授权安装.

网友B:
我给你个授权码,马上解决

网友B:
我给你个授权码,马上解决
lmq517@163.com

网友C(2006-11-13):
能给我一个授权吗

网友C:
 能给我一个授权吗
YSHIJING981120@126.COM

网友D:
能给我一份授权吗?谢谢!
CHENYANG97214@163.COM

网友E:
我给你个授权码,马上解决 QQ: 303363922

网友F(2009-06-01):
concept2.5编程软件安装后运行几分钟后就停止了,不知为什么再次打开,显示授权码过期,重新安装也于事无补。请问各位老大帮一帮如何解决?

网友G(2011-05-30):
还有童鞋们看到我的求助吗?我也想要个授权,急kalapoko@yahoo.cn

网友H:
发给你了

网友I(2012-02-08):
能给我个授权码吗?

网友I:
能给我个授权码吗?williwu@sina.com

网友J:
我也要。这个授权不好找啊!

网友K:
我也要个授权,zhengmh2300@126.com

网友L:
我也要个授权,zppxf55@163.com

网友M(2012-04-26):
我也要个授权,ktezhjh@163.com,

谢谢.

网友N(2012-12-07):
引用 网友O:


是否可以给我发一个授权码,谢谢  zouyueh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