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艾默生ec10吗?

楼主(2006-10-12):
看参数不错,不知实际情况如何?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接触,用起来还比较方便,一些特殊功能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B(2006-12-25):
楼主在哪里,或许我可以建议当地艾默生人员给予答复。

网友C(2007-08-10):
我也正在用,第一次用.感觉还好

网友D(2007-09-21):
我们是艾默生深圳的代理商,有什么技术问题和产品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谢谢!13417515667。陈先生

网友E(2008-04-12):
用过几个,还好的,zhi

网友F:
据说很不错,可靠性也还行,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价格比EC20便宜,用起来比较方便.模拟量分辨率高,可达20000.直接在系统块设定即可.

网友H:
10是经济适用型,20是高性能型,各有特点

网友I:
我们是艾默生河南的代理商,有什么技术问题和产品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谢谢!15803803037。李先生

网友J(2008-07-09):
艾默生一级代理 广州美高成都办事处  技术问题和资料可以找我  但是我只能给云贵川供货 谢谢  028-83391126  销售工程师 佘锐

网友J:
自信的告诉你爱默生的EC10完美替代西门子.三菱等,而且现在都带仿真软件,更好方便,性价比更不用说了,不信的话可以问我价格,给你一台试用之后你就明白为什么是最高性价比的PLC了

网友K(2009-04-10):
ec10用的是那个编程软件啊,我怎么用2.0的上载不了程序呢?

网友L:
用更高版本的软件试一试。

网友M:
回复13楼。现在艾默生的编程软件官方已经升级到4.0以上了。建议去下载最新版的编程软件。在艾默生网络能源官方有下载。

网友N(2010-08-15):
我们用了EC10A已经有百多台了,刚开始用时,感觉和三菱差不多,但是编程有点细节不一样,比如它没有批复位功能(ZRST),只能一个一个RST了,也没有比较指令,只能用大于小于号来处理,没三菱的使用方便,但是也能解决问题,只是比较麻烦点。再有,EC10A里面可以定义掉点保持继电器和寄存器的数量,但是不能象三菱那样随便用,我刚开始抓起来先定义最大个数,在里面随便用,后来文本里对应的地址就不能保持数值,检查下来,几个都是断电保持的放电电解电容外壳炸开裂了,咨询厂家工程师,告诉我要尽量减少保持的个数,于是又重新规划编程,现在没见出过问题。总的感觉,这款PLC用起来还比较不错吧。但是听说艾默生要不做PLC了,还在找代用牌了啊。

网友O:
总的感觉,这款PLC用起来还比较不错吧。但是听说艾默生要不做PLC了,还在找代用牌了啊。

网友P:
济南创捷工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是艾默生plc华北区的物流商,有问题可直接电话联系0531-86972485/13645311690栾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