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加什么器件

楼主(2006-10-12):
 上位机是工控机,下位机是PLC。如果要施行现场总线的方式需来加哪通讯器件啊?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是哪家的PLC?哪家的工控软件?

楼主:
欧姆龙CJ1M的,研华工控机与组态王软件

网友B:
......
那种现场总线?

楼主:
PROFIBUS或是Modbus

网友B:
如果是PROFIBUS-DP 西门子的,就是工控机,加个适配器(或CP5511卡) DP 线 ,PLC就能实行了.
硬件就怎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