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如何保护

楼主(2006-10-12):
三相电机的热磁保护很常见,本人遇到一个单相电机的保护问题.这么保护单相电机呢?热磁倍数各多少?

网友A:
请问带何种负载?

网友B:
 热继电器,空气开关,热敏电阻等三相电机用的保护元件也可以用在单相电机上。

楼主:
电工学徒:
带水泵负载.

~柳絮:
因为是单相的,常用热继是三相的,能用在三相吗?只接两跟线行吗?

楼主:
单相电机有一个启动电容,对过载保护有特殊要求吗?或者根本就不需要过载保护?

网友C:
热继是可以用的。

网友A:
请问
1.电机容量多大?
  若较小则没有相应的热继电器,即使有也划不着买
  一般只用熔断器,空开作短路保护
  若用热继电器,可以把三相串起来用
2,电机小但重要吗?
  若电机小但重要
  可在电机内电源引线上串一个温度保险(热熔断器)
  也可在电机外壳上固定一个温度开关

网友D:
有单相电机用的空气开关(微型断路器),可以实现过载\短路保护,

网友E:
买台安的热继电器,要单相的,如果是三相的话,接两边的就可以了,一般中间那相是没有用的

网友F:
用空开就行

网友G:
接三相热机电器的一相就行

网友H(2006-12-01):
三相热继电器其中的2相串联就好了

网友I:
如果是差动的用一相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经厂家的专家确认,Lyh94229讲的对,热继的两相串起来就可以用在单相电机上.

楼主:
我咨询的是ABB公司德国来访的专家,应该是可信的。

网友J(2008-05-11):
热继不是有缺相保护么?

网友K:
热继是可以用的。 楼上,普通的热继带缺相保护吗?

网友L:
支持大家无私奉献!!!

网友M(2009-04-23):
用电机启动保护器来实现单相电机的各种保护。但三相保护器中火线两相要串联,另一相接N就可以了。

网友N(2012-01-05):
高人们,谢谢了。

网友O:
将火线通过热继电器三个主回路串联使用

网友P:
 热继电器,空气开关,热敏电阻等保护元件也可以用在单相电机上呀。

网友Q:
直接使用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R(2015-07-07):
引用 网友H:
三相热继电器其中的2相串联就好了

刨下坟,求教,“三相热继电器其中的2相串联”为啥不是并联呢?

网友S(2015-09-17):
引用 网友A:
请问1.电机容量多大?  若较小则没有相应的热继电器,...

比较赞同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