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MR-J2S-20A出现AL36报警是什么回事啊?

楼主(2006-10-12):
我用的三菱MR-J2S-20A,我那个CN1B插头不接,驱动器为什么会出现AL36报警啊?难道是没有给他SEVON信号吗?是不是一些信号必须外接啊,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一些外部控制信号必须给定的,而且必须正确给定0或1
或者通过调整参数使其内部使能(不过我还没试过)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哪些信号需要给定吗?谢谢啊

网友B:
你的CN1B接口需要接起來。EMG、SON、13脚接外部24V或与3脚短接,使用内部电源。若位置控制模式需CN1B的SG、EMG、LSP、LSN短接。若要伺服马达动作需要SON信号为1。

网友A:
说明书第三章,不同控制方式下的不同接线图

楼主:
这个接头怪难接的啊。我在无锡。找了半天没找到有卖这个插头的,请问一定要到电机供应商那才有的卖吗?还有没有什么方法不用这个插头就短接啊

网友A:
安全起见,插头还是要的
零配件市场应该有卖的

网友C(2007-09-18):
很好,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