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伺服配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12):
现在伺服都是200V级的,而工厂电源都是3相380V的。我三相AC200V 功率2KW的伺服应该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呢

网友A:
选用2.4KV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前段时间论坛里面好像有个什么伺服变压器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这种?在里面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