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容量选择的求助

楼主(2006-10-12):
现在伺服都是200V级的,而工厂电源都是3相380V的。我三相AC200V 功率2KW的伺服应该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呢

网友A:
不知道你用什么伺服电机,原则上变压器的容量应该是功率的2倍左右吧!也就是400KVA吧!也不知道对不对,看下说明书吧!上面应该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