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中的复位(R)怎么用?

楼主(2006-10-12):
请问:s7-200中的复位(R)能给BIT复位,但是怎么给字节、字、双字复位呢?
还有IB、QB、MB是不是类似三菱的K2X1、K2Y1、MB呢?用法一样吗?

网友A:
在s7-200给字节、字、双字复位有两种方法,如给vb0进行复位:
1,ld m0.0 //条件
    r v0.0,8 //vb0=0
2,ld m0.0 //条件
  movb 0,v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