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台王与twido的通信

楼主(2006-10-12):
最近做一工程,由于该系统以前用compact和祖态王,而新扩建系统选用twido,我想请问:twido能与祖态王联上么?组态王可以通过modbus访问,那么和twido地址怎么连接?

楼主:
没有人回答?!

网友:
施耐德的啊!没有问题的!QQ:454527178

网友A:
应该可以的,twido和moeller的easy型PLC功能差不多

网友B(2007-08-05):
请教各位,我想用TWIDO系列PLC与组态王通信,用KVMODBUSEX驱动,能通信成功但读不出数据,我想读I0.0,设的是10001,不知还有啥地方不合适

网友B:
有哪位知道望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C(2007-12-17):
TWIDO 的通讯不支持DI/DO的读取。可以使用内存地址来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