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如何实现PWS1711月单片机通讯

楼主(2006-10-12):
求助:最近用MSP430F149做了一控制板,想用PWS1711通过MODBUS协议与之通讯,请问大侠们如何实现.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你的MSP的控制板必须符合PWS1711的通讯协议了。PWS是主机的话,你可以仿照台达PLC的通讯协议做你自己的协议,台达是MODBUS的,找到它的协议建立你自己的MSP协议就可以了。
你如果想让你的MSP做主机,你就要向HITECH要它做从机时的协议了。估计这个比较难,因为PWS不一定可以做从机(台达的DOPA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从机)。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楼主:
谢谢朱兄,我是想用PWS的宏指令编MODBUS协议,HITECH的手册太简单,所以没有资料可查!请问兄弟有相关资料或案例吗?

网友B:
我也许可以帮到你的忙。MSN:luren118@hotmail.com
QQ 285684322
或给我发MAILL给我说说你遇到的问题吧。linh8278@163.com

网友C:
hitech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从机 ,如果选择modbus协议,屏里面并不需要进行宏指令的编写,只要 在msp中按modbus写协议就好了.

楼主:
现在屏能和MSP通讯了,能读数据了,但屏上还是会出现通讯错误提示,请问各位谁有PWS1711的MODBUS协议,或者能提示下你们的单片机程序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B:
如果你是用MODBUS,那么你单片机那边可以用MODBUS格式来写协议就可以了。MODBUS协议的格式网上应该可以找的到。

网友A:
有MODBUS协议,还不算完。还要有它的地址表呢。
我只有中达电通的HMI的地址,HITECH的没有.我想只有找HITECH了。这样的东西只有内部人才有的,或相关设备厂商才有。他们一般来说是不会散布的,要的人也少。因为那方面的应用对HMI来说是个偏门,至少现在可以这样说。不过我们倒是曾经用过MODBUS协议读取写入过HMI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