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对模拟量数据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6-10-12):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采用压力变送器(0~1M,4~20mA)把数据提供给PLC,在PLC程序中是如何进行计算处理的?有什么公式没有,能给我讲解一下其中的原理吗?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一般是做一个线性转化,不知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S7-200,通过这样计算不知道对不对?
(模拟量/8-800)*10/32

网友C:
标度变换

网友B:
(当前值-6400)/(32000-6400)集对应你的压力值

楼主:
当前值是不是PLC在运行时,AIW0显示的值呢?最大为32760

网友B:
 当前值是PLC在运行时,AIW0显示的值
s7-200对应的模拟量最大值为32000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公式对流量采样也是一样的吗?流量计的量程是0~2000.

网友A:
讲解一下其中的原理

楼主:
是不是要乘个2000.

网友D:
期待中,.....................那位高手指点指点呀.

楼主:
是呀,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E:
就是个线形转换么
SunyPLC200的电流信号采用的是0~20ma的输入信号,转换过的数字量是0~65535
用4~20ma举例
转换公式就是  (y-AL)/(AH-AL)=(X-0)/(65535-0)
y:转换过后的工程值(多少电流)
AH:工程值的上限(电流的上限)
AL:工程值的下限(电流的下限)
X:工程转换后的数字量值(电流转换后的数字值)
0~20ma对应0~65535
所以在公式中
y就是0到20ma中的一个值,al就是0ma,ah就是29ma,x就是输入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的数字

4ma带入公式对应数字量就是13107
所以4~20ma对应数字量就是13107到65535
然后你如果想求4~20ma中的任何一个值只需要把它带入公式即可
如10ma,就是(10-4)/(20-4)=(x-13107)/(65535-13107)算出来的x就是转化后的

y=(x-13107)/3276.75+4

楼主:
请问转换过的数字量最大值是65535吗?最高位是不是符号位.最大值为32767?.

网友E:
最高位不是符号位,比如
-300~1000对应着0~65535
你只需要带入这个公式
算出来就好了

楼主:
在使用CPU226模拟仿真器的时候,我看到数字量输出最大值为32760,这时对应的模拟量为19.90mA,在大点就为负数了.

网友B:
0~20ma对应0~65535?请坐个实际试验看看,应为0-32000

楼主:
是呀,在连接PLC运行的时候,看到的最大值也为32760.

网友E:
不好意思,各个厂家的规格不一样
我说的是浙大中自的PLC
西门子的PLC原理是一样的
线形转换带入此公式即可

网友F:
西门子S7-200中,
4~20mA的变化量输到PLC是6400-32000的变化量,
要把6400-32000的变化量转为仪表标定的最低点到最高点就行了,(如0-2000).
如数据不会的请教一下小学生就行了.

楼主:
谢谢了,我被模拟仿真器上显示的数据误导了,它显示的是6560-32760,其实在线形转换的时候也不需要很精确,在采样的时候本身就存在误差,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楼主:
请问一下大家,如果要做PLC实验需要配置那些东西?

网友G:
西门子的模拟量不是0-27648吗?

网友H:
0-27648是对S7-300/400来说的,S7-200对应的是6400-32000.

网友B:
有很多东西是不能用模拟仿真器来仿真的

楼主:
请问在使用MOV_B指令时,在输入端提供一个二进制数2#1,为什么输出为0呢?

网友B:
贴出程序图来看看。
用交叉引用查一下,有没有二次赋值的地方

楼主:
添加不了图片呀,我只用一条指令的时候它还是输出为0,但把二进制改成十进制的时候就是正确的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300中有个FC105就是用来进行转换的,不过觉得不好用可以自己写一个。20mA对应的数字值为27648,0mA时为0,中间为对应的线性关系。

网友J:
用FC105就可以了,最简单

网友K:
是把0~65535转化为0~1之间的一个值啊!?

网友L: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交流.我还想问一下,利用PLC和变频器进行恒压供水时,变频器反馈给PLC的频率信号,在PLC程序中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M: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变频器反馈给PLC的频率信号,你最终想得到什么信号呢?

楼主:
我想用PLC来对变频器进行监测,通过变频器反馈给PLC的频率信号,在PLC中处理后,在由模拟量通道输出.但不知道在程序中应当如何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N(2009-10-20):
又有提高了

网友O:
就是一个模拟量转换,楼上的讲的很清楚啊!

网友P(2010-01-14):
期待对42楼的回答!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关于300中有个FC105就是用来进行转换的,不过觉得不好用可以自己写一个。20mA对应的数字值为27648,0mA时为0,中间为对应的线性关系。

能不能把你自己写的转换程序给贴出来,或者给我发一份,谢谢啊1

laochen3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