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如何使用pci-1680?

楼主(2006-10-12):
我有一个外部can控制器,如何与pci-1680进行通讯呢?具体该如何设置?在哪里设置?需要其他软件吗?pci-1680内部的两个can控制器可以直接运行例程通讯,外部通讯用例程“send”"receive"可以吗?

网友A:
CAN只是一个总线类型,它上面还需要走一个通讯协议。研华自带的例程就相关于现在我们常用的“串口调试工具”,只要你熟悉CAN控制的报文方式,你也可以用例程的软件去控制你的CAN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