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请教

楼主(2006-10-12):
  一台ACS800-01 0006-3 出现不能修改电流参数 99组里面的  始终为0  启动报FF52 请高手指点 感谢!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是不是操作上有问题?

楼主:
操作上没问题,其它参数能修改就是9906的电流参数该不动始终为0

网友B:
恢复原厂值试试.估计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呵呵,你给我来过电话吧。你按DRIVE,是不是显示ACS800 NONE XX?那是因为你的供货商没给你设置核心参数。我说免费给你做吧,你又不相信...冇办法哦。但是我不能直接给你授权啊,这个请谅解哦

网友D:
此类问题找供应商肯定能解决

网友E:
可能是参数锁定(防止别人修改参数),看1602是什么,要是[LOCKED]的话,请在1603输入358,就可以了。

网友F:
是呀,找厂家呀!

网友G(2007-08-16):
你是上下都不能改?还是到某个值后改不了?
如果是前者,重新灌软件!后者是选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