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实现多轴插补的运动控制总线有哪些?

楼主(2006-10-12):
能够实现多轴插补的运动控制总线有哪些?

是否总线同步时钟是必备的?

网友A:
总线只是一种通讯方式,单纯用总线通讯实现插补?

网友B:
是的 总线只是一种通讯方式它本身并不能实现插补运算,在数控机床上,有的数控系统和伺服驱动器的通信是通过总线方式的,不过这样的总线并不是所有的总线都能完成的,一般在运动控制控制领域应用较多的是SERCOS总线profibus-db等少数的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