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ZA无法跟笔记本通讯!!

楼主(2006-10-12):
我照着网上提供的方法自制了一条通讯电缆,用于NEZA系列PLC与电脑通讯.与台式机通讯正常(COM1和COM2都行),但与笔记本的串口就无法通讯,笔记本只有一个串口(COM1),请各位高手指点!!!
台式机用WIN2000系统,笔记本是IBM的T22,WINXP系统.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
自制电缆接法如下:
PLC              电脑串口
1脚----------------5脚
2脚----------------2脚
2脚----680欧电阻---5脚
2脚----5K电阻------3脚
请高手指点,自制电缆这样接对吗?

网友A:
换成2000的系统。

网友B:
我的canon本本可以送你,有NEZA及其他PLC的程序,有三菱jiemi软件,接口众多,软驱光驱很流畅的。现在做管理用不到了,还有个FX1N的PLC带通讯线,你本本差不多的话,我所用这些东西全给你和你本本换了,哈哈,广交天下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祥谈

楼主(2007-02-06):
我已经把笔记本的系统换成2000了,还是连接不上啊,怎么回事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C:
自己做的电缆,好像用98系统吧。

网友D:
  NEZA是施耐德的吗?

网友E:
NEZA的通讯协议安装了吗.
NEZA的通讯口是RS485的,笔记本的串口是RS232的,直接通讯肯定连不上.我建议你买一个RS485/RS232转换器,很简单的连线.参照操作手册将485接口连线对应就行.
我用施耐德的TWIDO系列就是自己作的电缆,还可以.

网友F:
NEZA就不行,其USB原装通讯电缆在笔记本上也不能用,更不要说是转接口的,用卡或者用USB转COM,不过台试机上什么多可以。也有可能是笔记本现在的915已上芯片组不支持的缘故。

网友E:
zz88
  我97年买的NEC笔记本,98的系统,用NEZA的编程电缆都没问题,更何况IBM的.通讯电缆打头采用9针串口,NEZA-USB口电缆我听都没听过,可能真是原装进口的.
 转换器的485:D+连接1,D-连接2,GND连接GND,
         232连接电脑即可.
我拆开的原装232口通讯电缆内部是美信的转换芯片.

网友E:
NEZA系列的PLC故障率较高,建议改用TWIDO系列.

网友C:
使用施耐德3030的USB编程电缆XP系统完全可以。
NEZA的PLC已经停产,TWIDO的一般情况。

楼主:
西门子S7-200的编程口好象也是485的,但用同样方法自制的电缆就能在PC和笔记本上通讯正常,也不用什么转换器啊都是欧美系列的,难道NEZA非得要转换器?

网友G:
搂主的接法令人看不懂,一边是485口,一边是232口。怎么可以直接连。还有232 的握手信号怎么办?居然台式机可以通讯,不会吧!!

楼主:
这样的接法在台式机上确实能通讯,能正常上下载程序.三菱的PLC是422口的,仅用一个电阻就能正常通讯,我正用着.这些接法在工控网上有很多贴子介绍,搜一下就能找到.谁叫咱穷呢,买不起上百块一条的电缆.

网友H:
把通讯口改成COM2试试 这样应该好了

网友I:
换一台本本试试
我曾经有一本本联一台PLC怎么设置都不成,结果换了同型号的另一台就好了,可是那台本本联别的PLC就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