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30W电机需要0.5的电线可以吗

楼主(2006-10-12):
请教30W电机 ,0.5的电线可以承受吗.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B:
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我们电机的电压不是12V就是24V 的

网友C:
可以用的,但最好用0.75的.

楼主:
电压是12V.电线截面是0.5.有没有依据的.负载电流小于等于5.5A

楼主:
这个有什么标准的,是哪里有的,有文件的,谁知道请告知,万分感谢

网友D:
电工手册上都有线的许可载流量表,查一查即可

楼主:
问题是我手头没电工手册啊,网上怎么找的啊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完全可以用

网友G:
当然可以

网友H:
呵呵,12V以上的电机都可以用,12V以下的也能将就点,不过30W的电机一般不会用到几十上百米的线吧,1个平方的又不贵何不用大点的呢

网友I:
支持電筆一支的說法

网友J:
可是可以,但是我还是要支持电笔一支的说法.

网友K:
支持 支持電筆一支的說法,价格相差不多嘛呵呵

网友L:
完全可以.

网友M:
完全可以!

网友N:
近距离可以.

网友O:
控制距离不远的话可以!

网友P(2007-01-12):
没问题可以用,远距离还是用1平方的比较好

网友Q:
支持电笔一支说法!

网友R(2008-11-27):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网友S:
应该可以的

网友T:
可以用的,一点也没有问题

网友U:
   没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V:
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W:
知道了,一看就是实验用的那种小型步进电机

便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