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电容选型方法?

楼主(2006-10-12):
低压无功功率自动补偿,知道负荷总功率在600KW,怎样选择电容器容量,及并联组数呢?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2006-11-15):
要知道主要设备的功率因数,平均负载率等,只有这一个参数不能确定补偿的容量!

网友B(2007-04-27):
参数不够,根本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