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正确的电气安装和分析

楼主(2006-10-12):
以siemens为例,多数厂家都对下列情况下造成的损坏和故障不承担任何责任:
   1. 误用,滥用或安装不当。
   2. 温度,灰尘或其他腐蚀性物质等非正常条件下。
   3. 超越额定规格的运行或储存。
   4. 用户自行拆卸或维修。

变频器不正确的电气安装和应用案例分析:

1) 变频器的电源输入部分:
I. 实例1:
-   变频器的输入侧没有采用如快熔保护等
-   主电源断路器直接安装在墙壁上,不符合电气安全规范,同时不能对变频器起到相应的保护作用

II. 实例2:
-   没有采用电缆安装附件
-   电源输入电缆线径不符合要求
-   电源输入端容易造成短路

2) 变频器和电机的接地:
I. 实例1:
-   接地线应尽可能短而粗
-   控制柜体没有公共接地母排
-   接地线没有可靠连接
-   应尽可能保证接地线和接地点最大表面积接触

II. 实例2:
-   接地线应尽可能短而粗
-   控制柜体没有公共接地母排
-   接地端直接接在绝缘线槽上没有起到任何接地效果
-   尽可能保证接地线和接地母排最大表面积接触
  没有良好的接地端, 接地不规范,无接地效果

III. 实例3:
-  变频器环形接地,在地线上产生干扰,接地线要短而粗

3) 柜体布线:
I. 实例1:
-  柜体布线乱,容易产生交叉干扰
-  控制电缆和功率电缆没有分开走线
-  所有电缆都没有采用屏蔽电缆
-  没有体现整个控制柜的按EMC分区布线的原则

II. 实例2:
-   由于很差的接地和交叉的电缆,
   滤波器的滤波作用很小。
-  没有按EMC 的分区规则进行设计
-   电缆线互相交叉,增强了EMI相互干扰

III. 实例3:
 -   功率电缆和信号电缆相互交叉
 -   所有电缆都没有屏蔽
 -   接触器和继电器都没有吸收装置
 -   制动电阻导线走线不规范,人员易碰到高压电压

IV. 实例4:
 -   布线乱,容易产生交叉干扰

V. 实例5:
 -   变频器到滤波器之间的连接线太长太细,变频器到滤波器之间的连接必须直接和短粗.

4) 变频器的通风冷却:
I. 实例1:
 -   柜体设计不合理,不符合变频器安装的上下预留空间尺寸
 -   变频器的风道被电缆槽挡住影响变频器的通风
 -   柜体太小且密封,柜体所选风
     机太小,风量不够,会造成变频器严重过热

网友A:
要点:

1、控制电缆和功率电缆没有分开走线
2、功率电缆和信号电缆相互交叉
3、所有电缆都没有屏蔽
4、接地不规范

网友B(2006-11-12):
所讲大多谬论

网友C:
呵呵  刘志斌 是负责总结的    刘正刚 是负责喊好,鼓励的

楼主的详细 新手要看看  刘志斌的概括 老手了解就可以了

实际中的要注意的问题还要多 建议用户在使用前把你手里的说明书看仔细了

网友B:
第一,你去查一下自动化工程公司的设计,能找到几家输入侧采用快熔做保护的呢,又有几个变频品牌说明书推荐输入加快熔做保护呢

网友B:
第二,关于接地的讨论,中国国内有多少使用厂家有合格的地线呢,变频干扰情况十分复杂,大部分都是辐射干扰,即使本身接地良好也未见有效

网友B:
第三,由于没有采用电缆安装附件而引起的输入短路实在不敢苟同

网友B:
接触器加吸收装置与变频器损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网友B:
所有电缆都用屏蔽的,势必会增加很多成本,试问楼主见过几家这样用的呢,我想比尔盖茨也不会这么做

网友B:
浅见之人不足与论

网友D:
快熔是咋样的,是不是标有二极管符号的那种?

网友E(2008-11-21):
我们愿与您共创一流实验室和最舒适的工作环境而努力!
北京金海兆龙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李经理13466767666 是我国从事集规划设计、制造安装、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实验室设备专业制造商。欢迎与本公司洽谈!
实验台:全木实验台900元/米,钢木实验台1200元/米,全钢实验台1600元/米;
台面材质:美国威盛亚实芯理化板;
柜体材质:3A级18mm厚东北露水河三聚氢氨板;
钢材:上海宝钢1.2mm厚冷轧钢板防静电腐蚀喷塑处理;
配件:绞链滑轨为德国进口;
颜色:待定
通风柜:全钢通风柜7500元(1200*800*2350);
钢材:上海宝钢1.2mm厚冷轧钢板防静电腐蚀喷塑处理;
台面:美国威盛亚实芯理化板12.7mm
内腔:进口6mm厚抗倍特板,导流板分为三段式构造,提高排烟功效。
视窗:5mm厚安全钢化玻璃,采用无段式可调装置。
照明:隐蔽式日光灯,台面照度大于400Lax.
风机:配备通风柜所用风量不同型号山东亚泰集团
药品柜(器皿柜):全木结构,全钢结构;
柜体材质:3A级18mm厚东北露水河三聚氢氨板;
玻璃:5mm厚耀华钢化玻璃(条纹玻璃);
天平台,洗眼器,紧急淋浴器,滴水架,万向排气罩,AA钢制排烟罩,试剂架,吊柜,气体考克,
试剂柜,气瓶柜,实验凳,实验椅,风机,风量调节阀,PVC管道,玻璃钢管道等。
北京金海兆龙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 李经理13466767666 是我国从事集规划设计、制造安装、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实验室设备专业制造商!

请登录本公司网址:http://liguoli.3653h.com
真诚为你提供优质全方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