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高手

楼主(2006-10-12):
请教安川变频器高手,我这有台110KW安川G5变频器,老是烧吸收二极管,请指点

网友A:
吸收二极管???是吸收电容吧 ?IGBT上的黑块???什么情况下烧掉的  ??

网友B:
这里没有几个人会电路板的,只知道换电路板。好像这里都是强电电工,没几个搞弱电的。

楼主:
是吸收电容里的二极管,驱动电路板没问题

网友C:
把吸收电容整个换下

网友D:
那是CDR吸收!你确认一下你的电阻和二极管是否装错!

网友E:
是否是原装的?假如是原装的,好象是外部相关电路有问题,具体可请教付工HP:13918853470

网友F(2008-09-28):
烧掉一路还是几路?只烧二极管,电容这些检查过没有,电机是否频繁的加减速。

网友G:
驱动有问题,吸收二极管上是并联的一个10欧电阻,电阻没烧吗?

网友H:
建议换的时候将3相一起换,如果三相不是同一批次的产品也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