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西门子阀门定位器波动的原因

楼主(2006-10-12):
新安装的两台西门子阀门定位器,spar sp2. 开始用的时候都很好用,过了一段时间均开始波动,不知何原因?通过各方面的检查,均未解决.请朋友们帮忙,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A(2007-03-17):
调节阀膜头是否漏气?或调整死区.我遇到过此故障,调整死区后就正常使用了!!(也可在三键一起按的显示参数菜单中处理)

网友B:
反馈机构的安装可能不太好,这样器定位器的反馈和给定始终不能统一,形成震荡。检查下反馈的连接情况或者可以象楼上说的调整死区,但控制精度会降低。

网友C:
调节阀死区是怎么规定的?麻烦告知!

网友D(2007-05-30):
手动调整反馈机构,和给定信号(一般用4mA)相一致

网友E: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