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PLC和编码器的问题!有兴趣的达人进来帮我解决下!

楼主(2006-10-12):
小弟我刚接触伺服编码器这个东东,认识尚浅,现有一连锁问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我要用的是绝对值型编码器,一个PLC,一个显示终端(触摸屏或者文本之类的),我想要把编码器一圈360等份,即每一等份一度,这里问题就来了,首先,编码器的信号如何输出,信号线各代表什么涵义,其次,貌似这种编码器一般都是输出的格雷码,我应该怎么样把它换算到我所需要在显示终端输出的10进制.谢谢各位大虾解答!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没有360分的只有2的N次方的。格雷码的转换成二进制是高位不变,,,
次高位与高位异或变成变成二进制的高位。其他依此类推
QQ 316981442

网友C:
对应于格雷码输出,通常的PLC都有格雷码指令的
也有BCD输出的,10根输出信号线,每根线代表一个位,通过这些位的组合就可以读出编码器的当前值(0-360)

楼主:
那现在如果是10根线输入到PLC10个I口,PLC如何从这10个信号里把他们转换成编码器当前的10进制角度?如果有指令,用什么指令,
我通常用FX1N的,貌似也没有看到把格雷码变换成2进制的!

网友D:
看说明书,然后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三菱的好想使用BIN或者BCD指令,很简单的,就是位组合成字,再把三个字按个十百位组合成当前的角度0-360
不需要用高速计数器
好几年前用过,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在哪里?我在上海

网友A:
你应该换一种编码器。

网友E(2007-04-15):
怒海孤鸿:你好!请教:三菱PLC和编码器360度?我打算改造台湾柯印刷机用{我公司是生化妆品外包装的}.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都不会.我在上海青浦.你能帮我吗?
各位大虾能帮我解答 ? 谢谢
yeyun2004@163.com

网友F:
可以换成增量型的编码器.伺服马达内部本来就有一个电子编码器,马达每转动360度就会输出一个宽度比较窄的脉冲,用高速计数器可以捕捉到这个脉冲,(如FX2N就可以把这个脉冲的输出线接到X0,再打开高速计数器捕捉).马达慢速运行,捕捉到这个脉冲,立即停止马达,把要驱动的机械装置对好位置锁死后,就可以把这个位置做为机械原点了.有了原点加上增量型的编码器,可以比较精确的定位了.唯一麻烦的是,机器断电后,位置无法记忆,需要在上电后重新捕捉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