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拉小车相关注意事项

楼主(2006-10-12):
在实际应用中有许多时候要用到大变频器带小电机
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烧电机或是频繁报故障,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大马拉小车时烧电机,大变频器对电机的电流保护和过载保护值,出厂默认值是和其匹配的电机相对应的;所以如果所选电机的电流较小,需要调整变频器内部的电机参数值和过载保护值;有些变频器不允许接电流过小的电机,其参数里会有个限制范围,这样的话,就只能外接保护器了;
如果系统不方便修改,比如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进行切换控制,那么要对电流小的电机增加过载保护,比如加热保护器。
2、大马拉小车时频繁报过流,大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要比小电机的额定电流大的多,按理所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变频器内部有默认的转矩提升值或过高,或是自动,这样都不适合小电机,因此给它设个最小值(不是零,有的变频器,零即为自动)即可。
3、最好是多大的变频器适配多大的电机,一般好的变频器软件里面都有对相应功率等级的电机的特性做过处理,以达到好的控制特性,对于要用到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最好是不要超过小两级。
4、大变频器带小电机时,参数辨识有时候会做不成功,可多做几次试试,若是普通v/f控制可不用做,对于矢量控制,最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相关参数值,手动输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