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可以驱动USB摄像头么

楼主(2006-10-12):
 WinCE的系统,可以驱动USB摄像头并采集图像么?

 我想做一套嵌入式的图像处理系统,不知道用WinCe可以么?

网友A:
绝对可以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你需要做一些驱动。每种不同的摄像头,都要写个驱动,比较麻烦。所以你最好找个确定品牌的摄像头,以免停产造成的重复开发

网友C(2008-05-10):
这段时间成功的开发了中星微301H摄像头的wince驱动和视频采集程序,对于其它芯片的摄像头,只要Linux能支持,也能很快修改出来。至于如何做,可以参考
http://blog.csdn.net/wincemobile/上的一篇文章“如何开发wince usb 摄像头的驱动”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