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四线制是什么?

楼主(2006-10-12):
热电阻的四线制是什么?它为什么比三线制还要准确?
谁能给画出原理图?
谢!!!!!!!!

网友A:
四线制跟三线制差不多,只不过电阻的两端都有两颗线,安全性更高,断一根线不影响测量.

网友B:
电阻两端各引两条线,提高温度测量精度,减少线路电阻。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D:
主要是在电阻两端各引两条线,提高温度测量精度,减少线路电阻。但是在现场应用中大大多用三线制,简单\经济.

网友E:
各种朋友,四线电阻和三线电阻是完会不同的两个概念,四线电阻主要用于高精度的场盒,四线电阻有一根导线是用来计算其导线电阻阻值的,所以几乎可以完全减去引线的阻值,四线电阻多用于计量和化工科研单位做为温场记录用高精度传感器。大部分工业一般用三线,三线电阻和四线电阻的二次显示表也有区别,一名两名说不清,来个电话就好,我们单位生产的四线电阻远销国外,技术支持没问题。

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楼主:
楼上:能画出四线电阻原理图吗 ?

网友F:
看看西门子的PLC说明书,其他一些说明书上都有原理图!

网友G:
支持枫子洋:
三线是半桥,四线原理图?

网友H:
四线制是高精度测量,一般是生产产家用的。
到用户手上,三线制已足够补偿线电阻了,对于热电阻的精度来说。

所以现在市面上的热电阻接入方法都是三线制。而没有四线接入的产品。
因为四线接入所要求的精度是热电阻远远跟不上的精度。也就没有四线制与热电阻并存的意义了。

网友I:
不用画图了,很简单,四线制是电阻两端各引两根线,每端取一根线用来提供横流,而另外两根线用来取电阻两端的电压,这样产生在引线上的电压被排除在外,取出的信号只是传感器本身的信号。

网友I:
这样就实实在在的去掉了引线误差,而三线制电阻要通过引线测量去推算引线电阻,并且还要三根线一致性好。
我的MSN:LIJUNLING1977@HOTMAIL.COM

网友J:
比三线制精度更高。

网友K:
都是用于消除接线电阻误差.三线制一般用于半桥单臂电路.得到的
U=dR/(R+2r)*E/4,dR-变化电阻;R-为传感器零点值;r-接线电阻值;E-电桥供电电源,R>>r,所以近似为U=dR/R*E/4;四线制一般引入恒流源供电,保证流经传感器的电流恒定,后经采用差分放大电路
使得U=K*R(1+AT),K为放大倍数,R-为传感器零点值;A为常数,T-温度值.结果与引线电阻无关,可以十分精度地测量.
当然,三线制比四线制成本低啦!

网友K:
补充一下,两线制U=(dR+2r)/(R+2r)*E/4,近似为U=(dR+2r)/R*E/4
误差为dU=r/R*E/2,一般来说,这个误差是很大的.

网友K:
四线制依靠电路可以完全消除误差,而三线制可以近似消除误差,两线制的误差一般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网友L:
四线制PT100测量取的是电压信号,可以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

网友M:
四线热电阻高精度测温,有两种原理:
一种是:用两根线对热电阻加恒定电流,两根线测量电阻上的电压。这种比较常见!
第二种是:要用到四个以上运算放大器,测量线路的电阻值,及热电阻本体的电阻值,做补偿运算,得到高精度的与热电阻成比例的电压信号。这种方法成本高,很少见到应用!

网友N:
三线制R0是线电阻。

网友N:
更正一下 四线制

网友G:
书读 百遍其味各有  不同,学习良多.理论公式 原理图都有了呵呵

网友O:
学习了!!!
偶单位的pt100都是3线4接!哈哈!!!不知当否!!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及各位

网友P:
呵,真长知识,图文并茂啊

网友N:
下面引用由STONEH在 2006-10-27 16:22:00 发表的内容:
  四线制依靠电路可以完全消除误差,而三线制可以近似消除误差,两线制的误差一般用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
--------------------------------------------------------------------------------------------
精辟!

网友N:
下面引用由岁月似梦在 2006-10-31 9:10:00 发表的内容:
    四线制跟三线制差不多,只不过电阻的两端都有两颗线,安全性更高,断一根线不影响测量.
--------------------------------------------------------------------------------------------
不是这样滴!

网友Q:
学习了,我还没用过4线的

网友R:
都是用于消除接线电阻误差.三线制一般用于半桥单臂电路.得到的
U=dR/(R+2r)*E/4,dR-变化电阻;R-为传感器零点值;r-接线电阻值;E-电桥供电电源,R>>r,所以近似为U=dR/R*E/4;四线制一般引入恒流源供电,保证流经传感器的电流恒定,后经采用差分放大电路
使得U=K*R(1+AT),K为放大倍数,R-为传感器零点值;A为常数,T-温度值.结果与引线电阻无关,可以十分精度地测量.
当然,三线制比四线制成本低啦!
以上是引用由STONEH在 2006-10-27 16:15:00 发表的内容,我非常赞同。
并且三线之电路中,热电阻始终是接在电路中,就有电流流过,流过电流的热电阻会产生热量,也会使电阻值发生变化,造成测量的误差,这个误差是不能消除的,为了减小电阻本身发热造成的误差,常常采用小电流恒流原来实现,也就是说要采用4线制接线,并且随着DCS等控制系统的发展,`往往在采集热电阻信号的时候,加一个电子开关,只有采集的时候,开关才接通,电阻上才有电流流过,尽量减小电流造成的误差。

网友M:
还有一种减小热电阻本身发热的方法是:减小热电阻自身的电阻值,我们试验室用的热电阻就都是25欧的,不用常见的PT100,恒流用的是1μA电流。

网友S(2007-06-29):
热电阻上有四个接线柱,只有两个接线柱上有阻值,三线制是一个接线柱接一根线,另一端接两根,四线制则是两接线柱分别接两根,这样理解对不?
最近接触到一个热电阻,量三个端子都有阻值,还使用正常,是不是我少见多怪啊。

网友T:
    三线制可以大部消除线路电阻的影响,四线制可以完全消除线路电阻的影响.我是做产品开发的.这还得转换电路与之配合.不然用四线制只是线路电阻减少一半而已!QQ:6355546685

网友U: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V:
四线制的测量元件是一个还是两个

网友W:
我们用的国产和进口的pt100都是四线,不过设计时还是当三线用了。

网友X:
涡街流量计/压力变送器
www.gk3721.cn

网友Y:
三线除电桥外,也有人用恒流源测电压

网友Z:
在四线制热电阻接线中,A、C线接电阻一端,B、D线接电阻另一端。在二次表侧,A、B线接高输出阻抗的恒流源,C、D线接高输入阻抗的电压放大器。由于恒流源的作用,无论引线电阻如何变化,热电阻流过的电流是恒定的,因此热电阻两端电压只与热电阻阻值变化有关。同时由于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因此C、D线上电流为零,所以C、D线上电阻无论如何变化,其上压降为零,加到放大器上的电压即为热电阻两端电压,完全与引线电阻无关,可达到精确测量的目的。在热电阻检定中用这种方法。

网友AA: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AB:
其实三线和四线在检测仪表书上有,我们刚考完这门课
三线和四线是不一样的,四线的线基本是为平衡而用的,不会增加被测电阻阻值,而三线是另一种方式来平衡,之所以要平衡,是要把热电阻延长到现场,而不使得被测电阻受影响

网友AB:
我好象很笨诶,打扰了

网友AC:
我想用4根线
因为电阻必须流过电流才能够测量温度
而导线长也有电阻,而且导线的电阻温度系数还比较大
如果2根线通过电流
另外两根线测电压,就避免导线电阻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AD:
三线制三根连接线的阻值必须相同,才能达到教高测量精度.
四线制四根连接线的阻值可以不同,就能达到教高测量精度.

网友AE:
谢谢芯片级维修提供的电路,学习很多

网友AF(2007-08-19):
又长知识了………

网友AG:
学习,四线制还没有用过。

网友AH:
学习一下长知识

网友AI:
温控仪表上最都有三个接线端,接四线的怎么接?
也是跟上边是的,出去两个线,然后短接两个端子?

网友W:
我顶你,顶你,顶你...

网友AI:
还是直接看看这个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64008

网友AJ:
四线制  一般是指双支啊

呵呵

我们山东淄博的也不错啊

已经成为山东的 仪表基地 专业生产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传感器及变送器.全部选用原装进口传感器组装调试..

有诚意合作15953331860高先生

QQ:65708460
QQ:286125239

网友AK:
   “ 热电阻的四线制是什么?”

1、如果测量机构为桥式比较测量机构,对热电阻的接线要求有四线、三线的问题;
2、四线时,有两个内侧端为电位端,两个外侧端为电流端;

网友AL:
大哥们又让我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AM(2007-10-14):
那位大哥有精密恒流源电路让我看看,或者贴出来!谢谢!

网友AM:
谁有精密恒流源电路?让小弟看看!

网友AD:
三线,三根线的电阻相同,准确
四线,四根线的电阻不同,也准确
个人观点

网友AK:
与测量回路的结构有关,四线用于双臂桥结构!

网友AN:
说得跟真的似的!画个‘双臂桥结构’四线接法看看。

网友AK:
 你呀,就是个算命的,等别人讲完了再“算”!

网友AO:
说得都很好!一起交流的感觉真好!我们一直采用三线制接法进行测量,其实只要不是要求太精确的话,三线制接法完全满足现场要求了!

网友Y:
看来这帖子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在软件上做一点儿小技巧,对于4线电阻,3线制仪表精度完全可以接近4线制。只须要在最初上电调表的时候,先接一次3线,再接一次4线,二者之差,线路电阻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AM:
请问版主,我做四线制铂电阻测温电路,购买的敏感件温度系数不好,原始值测量时同一个温度点两次测量能差0.2欧母,我的精度是2.5度,这样的敏感件能用吗?

网友AP(2008-01-15):
高手们大公无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