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压力表指针一直摆动

楼主(2006-10-12):
各位前辈:
    在恒压供水中远传压力表的指针一直摆动,压力表的安装距离止回阀有4米远,水泵30kw电机,流量80方,变频器输出平稳(频率也很平稳),就是压力表指针一直摆动,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对PID进行细调,摆动幅度大减小I.摆频大减小D。慢慢调试会满意的。

网友B:
表阀关小点或在表下加一缓冲罐就行.

楼主:
我把比例整益调到最小了,还是不行,输出频率还稳定就是压力表的表针摆动的十分厉害

网友C:
主要是pid这一块没调好!你的D是多少呀,建意为0,P和I的值,可按linwg的办法来调试!

网友C:
对了,你看一个管道有没有震动呀?

网友D:
这个是水流的冲击造成的,你可以加一个缓冲装置

网友B(2006-12-16):
pid没有调节好或加装缓冲罐

网友E:
首先分清是由于PID整定不当还是管道水流自震造成的,若上述两点都不是更换压力表看现象是否消除.

网友F:
你的泵和设备有没有产生共振现象啊??如果会产生共振可能是共振引起的使压力表左右摇摆!!

网友G:
压力表左右摇摆是液体流动产生的水锤效应!水锤效应是由于管道不顺滑,对液体有阻力而产生液体震荡.看管道是否有T型直角焊接接头?是否有圆弧过度?圆弧半径是否恰当?可加装缓冲装置,以消除水锤效应.

网友H:
估计和管道震动有关,实在不行可以在表和管道之间加一条软管

网友I:
可能原因:泵水是间歇式的;表的位置不合理不在稳定的流段位置.

网友J:
可调节,PID的反馈滤波时间,稍微调大一点,不可调的过大,会造成PID延迟,效果会好很多的你试试看

网友K:
既然是恒压供水那就应该有个取样信号,请问你的恒压信号是什么,位置装在那里,按道理也应该装在压力表得地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压力表不稳那么取样信号也就不稳,所以输出频率就一定不会很稳得。

网友L:
管道里有空气,PID参数没调好

网友M(2022-05-19):
引用 网友G:
压力表左右摇摆是液体流动产生的水锤效应!水锤效应是由于管道不顺滑,对液体有阻力而产生液体震荡.看管道是否有T型直角焊接接头?是否有圆弧过度?圆弧半径是否恰当?可加装缓冲装置,以消除水锤效应.

你好,能咨询下供水压力表指针被弯曲的问题?17711814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