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中压力表指针摆动

楼主(2006-10-12):
各位前辈:
    在恒压供水中远传压力表的指针一直摆动,压力表的安装距离止回阀有4米远,水泵30kw电机,流量80方,变频器输出平稳(频率也很平稳),就是压力表指针一直摆动,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加一个环形缓冲弯,看看是否能解决压力表指针摆动。如果解决了告诉一声。

网友B:
大部分属于电动机、水泵本身动平衡不好,引起机械震动,传到管路上,使压力表震颤,水泵底座可以安装防震橡胶座。

网友C:
靠,楼上的真象个苍蝇,飞到东飞到西,烦不,

网友D:
有两个问题:一是压力调整本来就是动态平衡,压力不变化变频器调谁。二是压力表要安装在靠近水泵的管路上,靠近用水处,压力变化就大。

网友E:
我们公司解决的办法是在泵的出口引压,通过一段距离的缓冲,应该能改善震动大问题

网友E:
另外最好选用远传耐震压力表,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用变送器(带数字显示)来做为输入信号,精度更高,控制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D:
不是振动问题.

网友B:
兔子忘月说话客气点。

网友F:
阀门用电动阀

网友G:
听同事说过这样的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H:
会不会有空气

网友I:
表上加一个缓冲

网友J(2006-11-11):
是否有震动,或者离泵出口远点,

网友K:
加弯管增加阻尼,口要尽量小!最好能不要把远传太靠近泵!如果变频器频率不随之震动问题不大!

网友L:
加缓冲管或用压力变送器侧量数显表显示

网友J:
在管道前面加个扩大器或者是储能器,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M:
压力表按常规设计都要加表弯的,减少了因为压力缓冲和温度影响压力测量值的作用,难道你的没加???

网友N:
加个环形缓冲,一般都有,如果你没有可以试试

网友F:
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定长一点

网友J:
最好把你的管路施工图,
画一下,传上来,大家就能想想办法了/

网友O(2006-12-12):
这个是正常的,表明你的压力表是工作正常的,表明你的表比较灵敏

网友P(2007-03-01):
1.首先,我说压力表的表弯不是缓冲弯,只是冷凝圈,参阅国标图集就明白;
2.实际的例子:
   我最近的工程中的水系统中,也出现压力表真很频繁的抖动的情况,在系统的末端也是这样的抖动;----甚至为危害到---弄断反渗透水装置中的塑料管道;(系统中的压力表全部是耐震的压力表)
3.问题的根源
  问题出在循环水的热水井的补水浮球上,由于液面的很大波动,导致遥控式很频繁的波动,从而使主阀很频繁的开关,引起补水泵的系统压力很频繁的波动;
4.解决的办法:
  我们是采用了手动补水的方法,系统很快的平稳,振动消失;
  另外,在我们的去离子水系统中,只是在泵的启停的瞬间压力表抖动,导致压力继电器不能工作,后来采纳美国人的建议,增加了一个膨胀罐,解决了压力波动的问题.

网友O:
指针摆动是正常,关键是看幅度如何?如果摆动幅度比较大,肯定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太合理,

网友Q: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变频器的PI参数设置是否合理,先用工频试试,如果在工频运行下,压力摆动不大的话,肯定就是参数设置不合理,修改参数。如果在工频状态下指针摆动任然很大,可以加装空气阻尼器解决,能延长压力表的使用寿命。具体方法请联系:QQ121039717

网友R(2007-04-10):
那要看针摆动是多大,其次:可以考虑加缓冲弯,另外也可选择耐震仪表

网友S:
用引压管将压力引走

网友T:
是你变频的参数没有调好,注要是闭环回路中PI值最调一下。

网友U:
我是一个专门做变频供水的
  在表那装一个表阀,把表阀关小点就行了.
            注:只要过水就行.

网友V:
把pid参数设的反应慢一些,

网友W(2010-05-23):
换数字式的 效果会好的

网友X:
用表壳内充硅油,表接头内有阻尼小孔,不锈钢表体,就能解决你的问题,记得以前用过上海自动化仪表四厂白云牌不锈钢防振压力表型号是y-150B-F,楼主可以买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