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想做个铣床,给点意见~!

楼主(2006-10-12):
各位大家好,我想做个铣床 ,现在主要是行走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机床的要求,就是升降和行走,可以慢速和快速,我想请问大家,是用变频器呢,还是用伺服电机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伺服

楼主:
要求精度并不高,加工一个速度,返回是加工速度的5倍

网友B:
呵呵,我也刚完成一个,用三菱FX-1PG控制安川伺服,效果非常好!建议用伺服控制,如果精度较高的话!

网友C:
用文本+PLC+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

楼主:
笔笔说的,成本太高了,其实是不是用变频器和接触器完全可以控制了~!
reny 你的QQ是多少 ?我想今后有机会请教请教你~!

楼主:
我做的是机器的行走,不是铣刀头的行走,所以要求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