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安川电机有响声

楼主(2006-10-12):
各位高人好,小弟在调试安川电机sgmah750瓦电机时遇到点问题,电机参数为出厂时的参数,电机空载时转速到2000rpm以上时有噪音,但也不是很大,1500rpm以下时很安静的,小弟对伺服用得不多,电机买回来不久,用的时间也不长,不知这种噪音现象正不正常?还是JS卖给我们的旧电机啊?

网友A:
如果不上电是什么情况,,我用的也不多, 现在也在用SGMAH0。75的, 是一批这样还是一个这样的,,这个要清楚,,我没有碰到过,呵 , 学习。。

网友B:
噪音是那种类型的,是励磁类的还是机械方面的。空载的时候也这样吗?

楼主:
空载的时候就这样,不上电电机轴转动时,感觉齿轮不是那么顺滑,可能与此有关吧

网友C:
天天学习,天天进步

网友D:
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3000r/min?正常情况下高速也应该没有声音的,尤其是空载的时候.

网友E:
就是,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声音,感觉齿轮不是那么顺滑??

楼主:
应该不是励磁的声音,我现在在用着它,使用还算正常,就是怕它坏。

网友F:
下面引用由段文博在 2006-10-16 18:48:00 发表的内容:
空载的时候就这样,不上电电机轴转动时,感觉齿轮不是那么顺滑,可能与此有关吧
--------------------------------------------------------------------------------------------
不会是齿轮吧???!!!

楼主:
写错了,大家见笑,是轴承不那么顺滑

网友G(2011-01-01):
电机里有异常响声,以前挺好的,挺静的,改了一次参数再改回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呢,而且六个电机都是这种情况

网友H:
估计还是伺服电机的轴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