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绝对控制ABS疑问

楼主(2006-10-12):
我使用的是FX1N+J2S-40A,利用ABS读回反馈脉冲,但数值很大(第一次36405911,第二次364206658),但伺服显示屏上显示为0,请问怎样设置可以令到PLC和伺服上面的数值一样??在线等候解答,谢谢

楼主:
都两三天了,请斑竹帮忙回答一下吧!!!!

网友A:
J2S没设好吧!

网友B:
能把伺服编码器连线的情况画出来么

网友C:
位置不一样肯定ABS读回反馈脉冲也不一样,伺服上面的数值是通过电子齿轮比放大的

网友D:
这个我还没学会!各位高手顺便教一下我吧

网友:
是不是你驱动器显示设置的不是显示脉冲数呀,驱动器可以显示电流电压脉冲扭矩等的.

网友E:
这个跟几个方面有关系,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能说清的,难怪这么久没人回答.
这里给几个方面供你参考:1、你的驱动器有没有电池?2、驱动器参数有没有设置好?(P0:0000,P1:1002)3、电子齿轮比有没有设置好?(放大器的P3,P4参数,参考J2S技术资料集第五章)4、有没有回过零?5、读数据用的六条线有没有连接正确并正常?6、指令是否正确?7、放大器有没有报警(AL25)?
相信这些都检查过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2006-11-24):
抱歉,其实是我对伺服放大器的脉冲显示方式没有完全理解。
指令脉冲:控制器放送出的脉冲数,经电子齿轮放大前的脉冲数。伺服显示参数中的P值。
反馈脉冲:从编码器中读回的脉冲数。伺服显示参数中的C值。
滞留脉冲:偏差计算器中的滞留脉冲。伺服显示参数中的E值。
谢谢各位的解答,以后多沟通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