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线等待!STEP7_V52_SP1软件安装,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06-10-12):
我是新手,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还请指教。
我下载STEP7_V52_SP1软件,安装向导告诉我“the STEP7 packed must be installed..”等,是不是我少了什么步骤?
谢谢!!

楼主:
In order for you to be able to operate this product correctly,
the STEP7 v5.2 package must be installed.First install STEP 7 V5.2.
STEP 7 V5.2在哪能找到??请高手指点!!!!急用!!
谢谢!!!!!!!!!!

网友A:
这位同志,你拥有的只是一个补丁包,你需要首先安装5.2,然后再打上这个补丁,5.2论坛的自助资料库中已经有了。

楼主:
谢谢!!!我有点明白了。
可是去哪找安装软件呢?我还在找。。。。。。。。。。

网友B:
可到供应商那里去要,现在一般用5.3或5.4的了

网友C:
又出5.4了吗?

网友D:
本网站自助资料库中有Step7V5.2共21个压缩文件,内就有SP1,
模拟器PLCSIM v5.2,也要在自助资料中另外下载,
下载后不要解压,直接双击第一个压缩文件中的setup.exe,
安装系列号0123456789,安装后,再找到第一个压缩包中的SP1,
再安装模拟器PLCSIM v5.2,
至于“权”,我有,但本网站不让上载,没办法呀

网友E:
你下载的是SP,也就是补丁,它是STEP7的补丁,类似WIN2000的SPx需要先安装WIN2000一样,只有先安装了STEP7 V5.2后才能安装SP。STEP7是需要购买的,或者可以从朋友或者合作伙伴那里的到,到网上找找看或许能有。

楼主:
谢谢!!!!
我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

楼主:
各位大哥,谁有授权,给发一份,十分感谢!!!!
randse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