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6-10-12):
现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有220V,380V的,有什么不同,型号CJ1810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为220V,那么它额定工作电流是多大,功率多少,上面有380VV对应的是7.5KW,可以用来启动7.5KW电机吗,电机工作还是平帆

网友A:
可以啊,但如果启动频繁的话,那接触器就加大点

网友B:
接触器说明书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kao,当过电工吗?

网友D:
什么是PLC

网友E:
线圈工作电压和接触器负载电压要区别对待!

网友F:
PLC就是可编程控制器!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