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帮我想想,该怎样来控制!

楼主(2006-10-12):
单位一个送货的电气有轨车(类似于行吊,只是行吊在天上,我单位的小车在地上,同样有轨道,有三相滑触线),小车在轨道不同的地点接受货物,然后由车上的司机送到终点,到达终点以后,需要启动一个水泵和一个风机。
原来的控制,是用一个反射式的光电开关,来控制风机和水泵的(当小车到达终点的时候,利用车上的反射板,触发光电开关)。
现在,由于改进了工艺,这样控制不行了,司机开车到终点以后,需要从对讲机中,得到指令以后,才能先开启风机,然后再得到开启水泵的指令 以后,才能开启水泵。这样使得小车司机,只能从车上下来,按动相应按钮,才能得以实施,增大了司机的劳动量。
我和其他的同事,本想用两对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来控制(把接受头装于终点,发射头装在车上,由司机来控制发射头的电源),但是与商家(卖光电开关的)联系,商家明确表示,这样的控制思路是不对的,原因是:光电开关的发射头,发出的光是个是个点,不是扩散的,而小车到达终点的位置,也不可能是精确的,所以这样有可能造成,接受头无法正常接收。
在这里,希望同行能帮我想想,还有其他的好办法来控制吗?
谢谢!

网友A:
搞个遥控装置嘛

网友B:
可不可以用线圈控制磁性开关,然后用开关控制线圈的通断.

网友C:
搞个工业遥控器不就好了..

网友D:
轨道上装行程开关

网友E:
有现成的遥控开关卖

网友F:
增加一台遥控器,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G:
用遥控装置好些

网友H:
轨道上装行程开关来代替光电开关
这样就可以精确的控制水泵与风机的启停了

网友I:
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

网友J:
“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是正确的,简化了逻辑函数即逻辑关系。

网友K:
在行车终端位置装一配电箱(司机能接触到的地方),风机和水泵直接连接。楼上的几位兄弟的主意也很好

网友L:
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我比较赞同..不多用遥控设备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M: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6-10-13 10:43:00 发表的内容:
  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
--------------------------------------------------------------------------------------------

周公果然是周公,强

网友L:
周公果然是周公,强

网友N:
周公说的对。我们工控人不能总从控制上考虑问题,有些是管理的问题。

网友O:
用工业遥控器,不贵的,又方便省事

网友P:
遥控很好用呀.....

网友Q:
为了减小司机的劳动量,
可以在外面安装拉绳开关,
司机只要拉一下绳就可以启动设备。
(必要的警示需要添加,否则别人可能去拉)

网友R:
根据你的描述,认为可以利用现在市场上的‘接近开关’来进行控制风机,此开关(内部利用磁性物质)是非接触形式,安装后不用像行程开关那样必须有一滑动板。在此回路后安装一时间继电器控制水泵。常见型号有:SN04-N DC10~30v YA41-2408GK 220v  JWK220-A10J 220v

网友S:
同意周公说的说法。我们工控人不能总从控制上考虑问题,管理和技术的最佳结合是不同阶段实现最优系统的问题。偶们工程控制的人要有系统控制的思维呀。

网友T:
装一个声控开关,需要启动的时候小车司机喊一嗓子,后者点一个鞭炮丢下去。

网友U:
楼上的说笑了,用一个四点的工业遥控器可以解决问题,因为遥控没有方向性,距离比较远,抗干扰性比较好

网友V:
行程开关就可以呀,经济实用,好维护

网友O:
需要启动的时候小车司机喊一嗓子,后者点一个鞭炮丢下去----------------我顶,哈哈,又有人工操作,又有自动控制!!

网友W:
以前的电视没遥控时用根棍子捅一下也可以换台,这也可以考虑带根棍子放旁边,到位了也捅一下。

网友X:
同意周公的说法。

网友Y:
弄个超声波雷达。

网友Z:
用遥控装置

网友AA:
根据描述,其实还需要远方的联锁信号(需要从对讲机中,得到指令以后,才能先开启)

网友AB:
同意你们的说法

网友AB:
~ 我想 用遥控装置比较好吧

网友AC: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10-13 11:05:00 发表的内容:

“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是正确的,简化了逻辑函数即逻辑关系。

--------------------------------------------------------------------------------------------
不好吧
发指令的人不在现场, 从安全角度不能如此操作.

网友AD:
加一小段滑触线,再把开关信号传出去。“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的说法,不如说“把这个任务交给安排拿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

网友AD:
>“把这个任务交给从对讲机中发指令的人”是正确的,简化了逻辑函数即逻辑关系。

不如说:谁叫干活,谁自己干。

网友AE:
大家都在讲笑话了哈哈
鄙人认用遥控装置简单。行程开关经济些

网友AF:
我觉得也是行程开关好些,若结合车载遥控更好,即主观和客观相结合。

网友AG:
真热闹。
花点钱,弄个遥控器,享受享受。
或者,看看能否将你那俩按钮装得离司机近些,反正不下车够得上就行,用其他开关代替这个按钮也可以。你甚至可以让小车到达终点,返回开进过一个特定点,触发一个行程开关,代替一个按钮。
反正少花钱就得多麻烦,要不叫司机去问问:为什么得接一个电话后才能开按钮?
还是先叫司机问问的好:为什么搞得这麻烦?这个操作流程本身就很奇怪。

网友O:
麻烦,我看还是让下命令的人自己指挥自己好了,司机只管开自己的车--宝马或桑塔纳,最好给下命令的人装个声控开关,这样大家都满意,快哉快哉!

网友AH(2006-12-06):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有信必复

网友AI:
方法很多,我感觉行程开关就够了……

网友AJ:
弄个遥控器,是最好的办法!周公的说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有缺馅,万一那个发命令的人不在现场呢?他也可能是从远程发信号给司机的呢?就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吗?                                                                                                    QQ:260561740

网友AK: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AK: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网友AL:
同意周公。不安全也可以用到位开关锁上,不到位是不能开风机和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