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钴-60的放射源用到什么程度就得更换?

楼主(2006-10-13):
钴-60的放射源用到什么程度就得更换?

楼主(2006-11-20):
一般几年更换?

网友A:
计数器检测不到或误差变大的时候

楼主:
能估算一下大约几年吗?

网友A:
五年半衰期,关键在于你的接收装置的灵敏程度和要求的精度.

网友B:
半衰期5.27年,大约10年后变为最初剂量的1/4。一般7-8年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