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时电池发热正常吗?

楼主(2006-10-13):
我买的电动自行车有半年多了(天津宝岛牌的),最近发现充电时蓄电池发热,不知是不是电瓶有毛病了????电瓶怎么保养??宝岛车就是好,永磁无刷,电子反充电刹车,据说还是变频的。我骑过好几个牌子的车,什么邦德,富士达都很差。

网友A:
    1、充电时蓄电池发热,是正常的;
    2、不正常发热,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正常的,如给电动摩托充电夏天会感觉烫手

网友C:
正常得,用充电器给手机充电也发热阿

网友D:
只要不是过热还是正常的,最好测一下充电电流。

网友E:
是正常的.但是时间不要过长

网友F:
充电时电荷会运动,所以会发热,一般都是温热的

网友G:
有多高的温度,太高就不正常了

楼主(2006-11-15):
正常个球,三快电池全鼓出大肚子了,宝岛电动车厂也太黑了,就不能用好点的充电器和电池啊?真不禁夸。

楼主:
不知宝岛的用户有谁知道是他们的电池不好还是充电器不好啊????

网友H:
充电的时候,电池是会发热的,是正常的,电池鼓起来,这事我也碰到过,我那电动车开了10个月,有次发现电池容量增加了很多,平时应该用完了,这次还有很多,就拆开来看了,3个都鼓了,直接去售后换电瓶,一般来说还是电瓶有问题啊,你的保修了吗?

楼主:
我的没保修,你说电池容量增加了,不可能吧。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就没有关系。如果不清楚允许温升的话。手感稍微烫一点也没问题。因为手感稍微烫一点时温度大约为40度左右。充电时要注意放气呀

网友J:
同意上楼的说法

网友K:
得看多热

网友L:
滇池缺水,已发生热失控。归根结底是充电器不好,去www.china-ev.com看看

网友M:
充电过度了。

网友I:
  你的电解液还有么?在安全范围之内么? 如果太低也会发热。那时电池寿命就收到严重影响了。里面除了铅板和电解液就是介质了,如果电解液太低了就容易把介质烧坏。那时发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N(2007-04-05):
不正常,电池快怀孕了。

网友O:
谁干的?! 好崇拜阿!

网友P(2009-03-24):
发热量如果很低那就是正常的,如果你都明显感觉烫手了,呵呵,那更正常!!赶紧拔电源吧!

经常性的看到这类问题,而跟贴的人又好大一部分讲是正常的,让人很忧心啊!

电池一旦发热就会析气(就是电池内的水分子分解成氢和氧),析气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电池失水,

电池在失水后充电时,电池电压怎么也达不到额定的值,这样就造成了充电继续充,而电池已经接受不了!

最后的结果:电池鼓包、爆炸、胶体电池的固定体软化或发生燃烧现象,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都是不可挽回原损失!

网友Q:
1、充电时蓄电池微微热,是正常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发热量如果很低那就是正常的,如果你都明显感觉烫手了,呵呵,那更正常!!赶紧拔电源吧!

经常性的看到这类问题,而跟贴的人又好大一部分讲是正常的,让人很忧心啊!

电池一旦发热就会析气(就是电池内的水分子分解成氢和氧),析气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电池失水,

电池在失水后充电时,电池电压怎么也达不到额定的值,这样就造成了充电继续充,而电池已经接受不了!

最后的结果:电池鼓包、爆炸、胶体电池的固定体软化或发生燃烧现象,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都是不可挽回原损失!

绝对正确!

网友S:
充电时蓄电池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T:
没有问题,一般充电器也是发热的

网友U(2011-06-25):
我的也发热,还有味道。很烫,刚买的,也是宝岛

网友V:
据说还是变频的。。

------------------------------------

太NB了。。。。。。。。。。

网友W:
那是快不能用了!

网友X:
电池缺水了,这样充电时间长了容易把电池充的起鼓变形,极板变薄变脆,然后就是报废。

网友Y:
引用 网友I:
应该没有问题,是正常的。只要温升在允许范围内就没有关系。如果不清楚允许温升的话。手感稍微烫一点也没问题。因为手感稍微烫一点时温度大约为40度左右。充电时要注意放气呀

网友Z:
任何电池充电时都会有温度升高现象。

正常温升一般在夏天15度,冬天25度左右为正常。也就是电池本身温度不超过40-45度。否则就需要查看是充电器异常还是电池异常。

网友AA:
电池充电轻微发热是正常现象,如果发热厉害(外壳温度超过40度)且充电器不能充足自停,一般是电池缺蒸馏水了,可以加注适量蒸馏水试试。

网友AB:
发热是正常如果充电电流可调就调小一点,电流小相应好一点。

网友AC:
用自带充电器师比较正常

但不要去快速充电的地方,会把电池充涨

网友AD:
正常问题不会太大必竟电流有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