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富士变频器 OH3 保护?

楼主(2006-10-13):
单位1台G11变频器,185kw,经常出现OH3故障停机,实际温度绝对不高,怀疑是风扇质量劣化所至,计划更换风扇,想暂时屏蔽此保护功能,待更换风扇时间后恢复!谢谢!!另外哪里出售此变频器的大小风扇,请留言!!

楼主:
单位1台G11变频器,185kw,经常出现[b]OH1[/b]故障停机,实际温度绝对不高,怀疑是风扇质量劣化所至,计划更换风扇,想暂时屏蔽此保护功能,待更换风扇时间后恢复!谢谢!!另外哪里出售此变频器的大小风扇,请留言!!

网友A:
买国产风扇,富士风扇太贵

网友B:
185kw?是18。5KW吧!最好选用富士的,当然国产的两线式风扇可以用

网友C:
  把它的眼捂住让他看不见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修好过

网友E:
将风扇的黑黄短接即可。如果有富士的技术问题需要风扇可联系我13701089630北京蔡工
http://www.bjclan.com/cat1.asp?page=2&catid=302

网友F(2009-02-20):
学习学习,蔡工的电话很重要!谢谢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