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驱动器能不能带多个步进电机?

楼主(2006-10-13):
一个驱动器能不能带多个步进电机?

网友A:
原则上可以。

网友B:
原则上可以?等于没说,哈哈

网友C:
不曾见到某一个驱动器的说明书上声称适合带多个步进电机。
驱动器和步进电机都是一对一配套使用的。
不排除某种情况下一个驱动器有可能带动多个步进电机,但不具备工程设计的普遍性与合理性。

网友A:
"原则上可以?等于没说,哈哈"
那就说细一点:同型号的两相步进,两个并联,用一个驱动器,空载能转。性能有没有保证不知道,没试,想来驱动器电流总要翻倍的。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步进电机需要的是脉冲信号,驱动器只要能够满足它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E:
使两台电机同时转动,意义不大,分开转动,可以通过接触器之类的方法解决,我正在使用此方法。

楼主:
系统中总共要用到 64个步进电机呀,每个 电机功率很小的,且有32个电机运行工况是一样,只是并不是一定都会工作,用的时候可以用64个电机是中的任意一个或多个电机来组合运行。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实现。

网友F:
可以的,可以这样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用一个驱动器带两个电机,而且不一定是转一个还是转两个,就比较麻烦了。驱动一个电机和两个电机,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G(2008-07-25):
应该是可以的,目前想做的系统也是这样的控制要求,两个步进电机的功率是相同的,且工作时间没有交集。想用一个驱动器来实现。

网友H:
完全可以!我们公司的设备就是一太变频器带三个5.5KW的步进电机,每一台电机驱动上装一个编码器检测同步。

网友I:
楼上的真高手,变频器带步进

网友A:
“一太变频器带三个5.5KW的步进电机”

这么大的步进,没见过,用变频器带步进,没想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的,步进电机需要的是脉冲信号,驱动器只要能够满足它的要求就可以。

网友K:
我看困难!脉冲也有电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