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请说说原理

楼主(2006-10-13):
单相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请说说原理

网友A:
1、将启动绕组或工作绕组的接线端对调一下;
2、原理是: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空间分布相差90度;
3、启动绕组和工作绕组的电流相位相差90度;
4、旋转磁场的转向总是从电流超前的绕组转向电流落后的绕组;
5、将启动绕组或工作绕组的接线端对调一下,就改变了该绕组的电流的相位使之反相,由超前(落后)变为落后(超前),旋转磁场的转向就随之改变。

网友B:
我是生产电机正反转一体控制模块的厂家,可以看看www.bizssr.com

楼主:
加个电容就可以了么

楼主:
在电机上都有标示的

网友C:
一般的单相电机是不可反转的,能正反转运行的是特殊型,我们常见的就是洗衣机电机。洗衣机电机的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是线径、匝数相同,电角度相差90°,电源接在不同绕组就有不同转向。一般的电容电机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参数不同,所以不能反转,其他类型的单相电机是不能反转的。

网友D:
正反转工作要求线径、匝数相同.

网友E:
顶一下,刘志斌

网友F(2006-11-15):
洗衣机电机呀就是一个好好的例子

网友G:
改变方向其实很简单。1、如果运行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线径、匝数相同,那么把两个绕组交换使用就能改变方向。如洗衣电机。2、更多的情况是两个绕组不同,这时把启动电容接线方法改变就行。具体是:把两个绕组接电源的公共端拆开,把启动电容接到(串)启动线圈的另一端即可。

网友H: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2008-12-27):
可以学到不少的东西,我好喜欢

网友J:
将启动绕组或工作绕组的接线对调一下,就会改变电机的转向,但有时工作绕组和启动绕组的线径、匝数不同时,就要把启动电容串到工作绕组中。

网友K:
一般的单相电机都有电容的,启动电容只要调换电容的两根线就能实现正反转。

网友L:
品牌找:创奇CHAC 传奇LEGEND 施耐德,ABB,美国AEC,美国通用GE,LG,日本富士,韩国三和EOCR,台湾山河SHANHO,韩国可莱特Q-LIGHT,台湾山电电机SAMD,日本三菱,日本松下电工NAIS,日本欧姆龙OMRON。美国库柏BUSSMANN,上电科. 创奇CHAC 传奇LEGEND 狮威

类别找:压敏电阻,微动开关,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断路器,
打造全球领先的B2C电子商务平台
我们的服务——
一站式电气采购新体验
公司简介:
点击传奇商务在线 赢在今天

网友M:
我想问问 单相电机的电容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N:
电容是使两个绕组产生相位差的。

网友O:
5楼准确

b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