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和西门子300通讯有问题

楼主(2006-10-13):
我现在用eview的mt510t和西门子s7300通讯,发现和cpu314通过pc-adapter通讯刚开始不通讯,通电过了一小时后就通讯了
。我一共有3个触摸屏,有2个连接cpu314,1个连接cpu315,cpu315就正常,和314连接的2触摸屏就是这种现象,为什么?
我的通讯设备pc-adapter/rs232/8/1/19200/奇校验。
人机站号:0。plc站号:0和2都可以,我都读出来过。
我建了db10,主要读的数据在db13,I和Q.
请帮助我解决一下,着急,我不知道其他的项目还敢不敢使。
请高手帮助我!

网友A:
你留下EMAIL,我发个邮件给你,不保证解决,但是应该有帮助

网友B(2006-11-19):
检查一下交叉线,把速率调小

网友C: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用WeinView触摸屏,对西门子300的通讯上,威纶现在能做到DB0都可以通讯,克服了原来只能读写DB10以上数据块的技术难题!技术咨询:Homelee79@hotmail.com

网友D:
WeinView触摸屏在对西门子PLC通讯支持不断更新完善,可以克服此问题.建议使用WeinView

网友B(2007-02-05):
是一机多屏吗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对。WEINVIEW的我连过,没有问题。跟西门子S7-200/300/400和施耐德的昆腾都能连接

不会,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好办。以前我也遇到过,2个屏一个设主站一个从站,通讯速率要一致,还有就是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07-04-07):
我现在用WEINVIEW的mt510t和西门子s7300 313c-2DP通讯,发现和PLC不通讯,连线无误,用西门子的原装PC 适配器,2,3,5直连.屏的通讯参数设置也对.19200/8/1/奇校验/站号0/PLC站号:2.STEP7上设置的187.5K,MPI,地址2.DB10已经编程.为何不行?
   紧急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