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电机自动降速?

楼主(2006-10-13):
采用驱动模块控制的电机,有的时候自己会降速,停转.没有任何报警,正常工作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驱动模块是什么呢?电机是什么电机呀?信息太少了,没法判断呀。描述详细些,让大家帮助你诊断。

楼主:
611A模块
普通三相交流电机
停止后再启动又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611A驱动普通三相异步电机??有没有搞错?!

楼主:
模块主要是控制砂轮电机
是普通电机啊

网友C:
  是慢慢减速的还是直接停车呢

楼主(2006-11-13):
漫漫减速,直到停车

网友D(2006-12-22):
有可能过载,POWER跟不上.

网友E(2007-03-28):
接个电压表在输出端,看减速时候的电压是否降到0,是的话,那就是过载了,如果能测下电流更好。

网友F(2008-05-31):
同意9楼的说法......

网友G:
同意10楼看法,应该是过载,用电流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