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压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6-10-13):
请问压敏电阻14K300的技术参数?

楼主:
用14K300并联在直线24V电磁阀线圈上,行吗?请指教!

楼主:
高手们都不愿赐教?

楼主:
看来真的没有高手!

网友A(2006-12-01):
你用的压敏电阻是30伏的,应该没问题!(电压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B:
规定电流下的电压是470(423~517)

网友A:
能解释一下吗?楼上的师傅!

网友B:
上限超出这个范围,压敏电阻就会短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C:
给个网页,啥都明白了。http://www.xiwuer.com/product/2-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