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30MW机组进口TSI可否用PLC或DCS替代?
老实人:li

楼主(2006-10-13):
我厂的TSI是进口瑞士的,价格不低。A/D转换精度16位(与新华的AI卡的转换精度一样),我不明白它的价格比同点数的PLC、DCS为什么高出许多?如果说抗干扰能力是其技术卖点,那么DCS也有软硬件的滤波、消抖动措施,我觉得用高档PLC或DCS完全可以替代进口TSI,为什么现在许多电厂仍用进口的,我也问过许多人,都说进口的就是好,到底好在哪里不知道。所以只好把这个问题放在网上,希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Email:liying4645@126.com

老实人:li

网友:
电力的朋友们为何没反应,不会是因太简单而不屑一顾吧

网友A:
主要就是精度和速度的问题,先在这个方面国产的的确比较少

网友B:
我电厂跑了少,对你所说的技术问题,我有点欠缺哟,[/b]

网友C:
他贵的是传感器.TSI是一套装置,它不单是测量精度,而且输出响应都是毫秒级的.概念不一样,就像电气的录波仪要单独装置一样.

网友D(2008-04-30):
我也不知道,不过专门咨询国汽轮机厂家,

TSI跟常规的DCS系统应该还是不一样的.

目前好玩的有本特利的T3500系列,

国内有家做的什么叫TSI9200 的,我不记得叫什么了,好像 用户反映就很一般.

假如你使用了ABB旗下的Baily的Symphony 系统的话,

可以直接用他们的TSI.他们把TSI 集成进这套DCS系统了.

国内的 东汽爱用这套系统,上汽好像也在用, 整体反映口碑很好,

如果说缺点,就是带有ABB家族一贯的作风--偏贵,还好不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