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崎PID温控仪专业术语请教

楼主(2006-10-13):
东崎PID智能温控仪TE9。其中有“P=0时位式控制回差,范围为0.0-99.9,P不等于0时,此参数无效.”请问位式控制回差是什么概念.

楼主:
有人会知道什么是位式控制呢?

网友A:
 东崎PID智能温控仪TE9,当p=0时,为位式控制,PID调节不起作用。比如控制加热炉,温度低于500度,即控制的电热丝通电加热,没有回差时,温度在500度左右时,电热丝就频繁通电或断电。加上回差的参数,可以防止温控器频繁动作。

楼主:
谢谢!经我查阅资料正如HUKAN所说一样。补充一点,位式控制不像SRS输出那样是线性控制的,而只有ON/OFF两种状态输出,位式控制回差一般在PID智能温控仪中是可调的,例如温度设定为40度,位式控制回差设定为1时,当加热到41度时停止加热,降到39度又开始加热,即40度正负责1度。

网友B:
这个是个上下偏差的控制方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