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组台王与twido的通信

楼主(2006-10-13):
最近做一工程,由于该系统以前用compact和祖态王,而新扩建系统选用twido,我想请问:twido能与祖态王联上么?组态王可以通过modbus访问,那么和twido地址怎么连接?

网友A:
%M0-00001;
%MW0-40001

网友B:
有一点需要提醒搂主:就是twidosoft中需要把您访问得值激活。举例:只有在逻辑中用到%mw100,那么100以前的值才是被激活的,否则不能读写!

网友C(2008-11-19):
试过组态王和micro连接,可用。

网友D:
可以,连过.Twido只支持Holding Register 数据类型,地址要偏移一一个地址.

网友E(2009-03-19):
你可以去www.goko123.com 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