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6-10-13):
PLC已经有了高速脉冲口控制伺服、步进电机,为什么还要位置模块呢?他们的控制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如果高速脉冲口本身也有加、减速的指令,我当它是自带位控模块

网友B:
1 扩展数量
2 有更好的性能和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