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的过热保护开关,一般选多少度的?

楼主(2006-10-13):
电机内的过热保护开关,一般选多少度的?

网友A:
一般是140度的

网友B:
应该与电机的绝缘等级有关。

网友C:
不错,与电机的绝缘等级有关。

楼主:
什么关系?

网友D:
电机等的电器设备的绝缘等级即耐热等级有:

Y  90 度
A  105度
E  120度
B  130度
F  155度
H  180度
C  180度以上

网友E:
呵呵,要和允许温升同步

楼主:
耐热等级是指电机定子绕组的吗?还是其他部位的?还是...

网友D:
      电机名牌上有绝缘等级

网友D:
     耐热等级是指电机定子绕组的绝缘

楼主:
谢谢!!!
但电机内的过热保护开关,并未装在定子绕组内,而是装在上盖内的接线端子旁(是一台潜水泵)。该潜水泵内的过热保护开关如何选择?

网友D:
1、由于电机工作时,铁芯、绕组发热,当然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2、过热保护开关又不能装在铁芯、绕组内,一般是推算出安装位置的实际温度对过热保护开关进行整定。
3、潜水泵内的过热保护开关如何选择,要根据实际测量来确定,或者由厂家来提供确切的数值。

网友F:
应该和电机的绝缘等级有关。再选择用多少度的。